DELL D630 奇怪故障 进系统滚动条后黑屏

楼主(2014-04-10):
  老大给我一机子叫我看看,DELL D630开机进系统黑屏。
接过机子,检查配件,接上可调电源。开机,亮了 进系统 滚动条后屏黑了,没有听见系统声音,电流从2.5 降低到0.8。接上外接显示屏,开机,就当内屏黑了之后,外屏亮了。原来系统有密码,停在密码哪里。这是什么问题,我是新手,没修过什么机子 觉得很新鲜。先看看软件有没有问题吧,进pe没有出现黑屏的现象,难道真的是软件问题。找了个测试硬盘装系统,装完开机进系统,滚动条过后,暗屏,听见系统声音了,外接不显示。怎么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装的是g版,怀疑是显卡驱动不兼容,想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掉,可是进不去。只有从装系统,这次没装显卡驱动,进系统桌面了,基本功能没问题。装驱动吧,这次从官网去下载了一个显卡驱动装上。从启,进系统又暗屏了,外接不显示,听见进系统的声音。到这里,你们觉得是什么问题呢,怎么看都像是软件问题,老师不是说进PE正常,硬件就基本正常吗,看来不是老师说错了就是我听错了。还是大师兄说了一句,这机子的显卡容易坏,虽然我不想怀疑老师讲的真理,但是我还是听说过显卡驱动打不上有可能是显卡坏了。这年月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相信大师兄的,没什么错,就算错了也没人说啊,试试。拆机,烤板,上BGA加焊。。。
加电开机,结果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机子肯定是好了,测试一切OK。机子是好了,心里还是很纠结,为什么显卡虚焊,没过完滚动条怎么就能亮,就到要进桌面是就黑屏了;不装显卡驱动怎么就正常显示呢,装显卡驱动就不显示呢。不装显卡驱动怎么就正常显示呢,装显卡驱动就不显示,这个还好想通,因为装了显卡驱动,显卡就发挥了最大性能,电流功耗增加,虚焊的地方引起电流不够,所以暗屏。看来这个软件和硬件问题不是那么好分清楚。
好了,废话了半天,老鸟勿喷。该加分还得加分,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这种菜鸟怎么成长呢

老师没讲过内屏不显,外接显,显卡就不一定没问题吗?显卡有三个输出信号,一个S端(用的少) 一个是V(也就是VGA外接) 一个是L(内屏。它是由前面的V转换而来的。)所以是V到L中间转换点虚焊了。导致外显内不显

网友:
DELL D630的显卡通病。

网友:
这个太正常不过了,我还遇到过屏幕分六块显示的情况呢!完全能正常使用!所以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
老师说的,就他所遇到的问题,有可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对你来说,遇到的问题表面是一样,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总之一句话,维修是靠经验的,这样的现象,我也修了几个,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后来加焊显卡才解决问题,呵呵,自己解决这些问题,总是要走些弯路的,是正常的,也是经验积累的过程~~~

楼主说的是啊,并不是现象大致相同就是一样的毛病啊

网友:
D630独显显卡爱坏,许多机子装上显卡驱动到滚动条就黑屏,直接干显卡

网友:
与时俱进,,,一切都有可能的。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我都是直接干显卡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或显卡虚焊都有这种情况

网友:
软件和硬件故障有时候的确不好分辨

网友:
虽然看故障不是很复杂,但是看过此贴后,以后遇到这类故障,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你说了很多啊。。。在进系统以前是低分辨率(XP)虚焊的显卡也能过。快进系统要用全分辨率了,故障显卡过不了。PE本身也是低分辨率。
这种问题直接冲着显卡去。先软后硬。可惜你已经拿硬盘作过系统了 故障一摸一样的时候可就可以冲着显卡去了。

网友:
维修中充满了理论无法解释或与理论直接抵触的故障,这时候要靠经验判断,如果纯靠理论还修个锤子

网友:
这问题很多啊,,台式的也有,,把驱动卸载了就可以进去了,

网友:
d630  还有显卡问题引起掉电的呢

网友:
显卡坏了,一到图像需要用的显卡的时候就黑屏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到了

网友:
DELL D630的显卡通病

网友:
G86-603-A2我记得好像是这款显卡。
还好是加焊一下就好了,换显卡那就赚不到太多钱了。

网友:
630的显卡容易加焊,这机器用得够节俭了,

网友:
很有借鉴意义啊

网友:
很明显的显卡啊

网友:
这机子显卡是通病了 呵呵

网友A:
这款机器拿过来就干显卡啊,你还折腾啥。特别是这样的显卡驱动打上去就死机黑屏蓝屏的,一干就见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拿过来就干显卡啊,你还折腾啥。特别是这样的显卡驱动打上去就死机黑屏蓝屏的,一干就见效

我也遇到过几次这种问题 从装系统搞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几次这种问题 从装系统搞定啦

恩  ,肯定是先软件入手后啊不行的情况下才做显卡呀。能简单化就简单化

网友:
这是我理解的,给你解释下不过只是个人的想法,显卡如果想要发挥他最大的显示效果,前提是需要软件和硬件的搭配,本身这款显卡就是存在虚焊的通病,硅芯片和焊盘虚焊后,部分功能无法正常工作,所以到了滚动条过后他的显卡驱动就需要搭配硬件来正常显示了,只是显卡硅芯片虚焊了,所以不能达到这样的正常显示效果。
这样可以推论,显卡驱动卸载后他就不需要发挥最大效果可以不是最佳显示效果,自然而然就显示了。

网友:
一个加焊你能说这么多,真不容易啊

网友:
这个明显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不用说多少。。。经典故障。。。

网友:
还是看看供电的问题吧, 纹波上多多考虑,

网友:
哈,一般人都以为是显卡问题

网友:
DELL D630就是有这个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以为是屏线

网友:
这款机器  先用风枪吹一下  看有没有变化  就知道是不是显卡了

网友:
对于通病BGA直接先做BGA……

网友:
值得借鉴,学习了。

网友:
显卡故障吧

网友:
大哥,,这款机器就那问题

网友:
。。。记得那次修理戴尔1420 6分屏,换了显卡还是6分屏,最后是因为屏码片的问题,坑死人

网友:
显卡坏的太多了

网友:
这个显卡是爱坏,我修了两个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打驱动,确实可以显示,但影响显卡性能,跟显卡虚焊是两码事

网友:
正常的很..联想E420独立显卡的.跟你的故障一样.装上独立显卡驱动.肯定进系统就完蛋.不驱独立显卡啥事儿没有.PE也正常.由于显卡跟桥啥的离的太近.灌黑胶比较危险.我直接把独立显卡屏蔽了..世界也安静了.

网友:
也有bios问题导致这中、种问题

网友:
我是菜鸟,受教了,多谢楼主。

网友:
经验就是重要呀

网友:
这个机器 通病吗 显卡坏了

网友:
因为滚动条是在加载硬件驱动,PE是不加载驱动程序的

网友:
我都是先进安全模式看看行不!

网友:
显卡和驱动吧 bios也有可能

网友:
同是菜鸟 赞一个

网友:
这机子现在都很少修到了

网友:
显卡搞搞就差不多了

网友:
D630 都是小孩子知道的通病了

网友:
显卡 会导致进系统黑屏,显卡驱动打不上,打上驱动蓝屏等。一般直接更换显卡

网友:
这种换显卡了,修好了好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