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上一台外星人,右侧数字区456失灵,方向键右向键失灵

楼主(2014-04-10):
其他地方,包括背光灯,完全正常

换了一块新的键盘也一样的问题,外接键盘正常

有没有谁修过这样的

网友:
那你有的干了,这种机器很烦人。直接不亮,还好搞一点那

网友:
换键盘都不行那就慢慢查吧,打键盘的阻值,有可能会发现什么。。。

网友A:
键盘接口到EC有断线。

网友B:
EC或者EC和键盘之间有线断开了,或者有杂物导致短路,我修过的是EC焊的时候没焊好,有短路点,重新焊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或者EC和键盘之间有线断开了,或者有杂物导致短路,我修过的是EC焊的时候没焊好,有短路点,重新焊好就好 ...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接口到EC有断线。

万分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
这个一般就是EC的问题了   不过以前也碰到过键盘周围别的线短路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主板问题了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