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待机偏高 通病

楼主(2014-04-10):
最近修好好多台此型号机器 多数都是CPU 集显电压上管 和显卡电压的上管
cpu
显卡
通病
同意楼主:
5.0
别辞
同意楼主:
夏天到了 易损件坏得也多了

网友:
楼主真是好简单呀,就俩句话

网友:
楼主麻烦你说清楚些好吗,说详细些我们下次也好按你的思路来检修机子啊~~~

网友:
集显上管坏的话,CPU基本也坏了。

网友:
B470是铁壳管子吧,,,这个管子一烧,CPU八成就没有了

网友:
b470,v470都用了这种铁场馆,老爱坏了

网友:
就 是CPU 供电上管短路引起的

网友:
6050A2258801-MB-A03

网友:
铁壳管易坏,修过好几台了,CPU也会坏

网友:
B470铁壳MOS管子容易坏,CPU 坏的也不少,有的能亮运行掉电,有的蓝屏。

网友:
铁MOS管就是爱坏,都成通病 了。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B470,CPU供电上管坏了,连板都烧得露铜了,现在能正常通电,但连进PE都重启,不知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以前修过,换了还烧,而且烧的还不一定是那里的,,

网友(2014-07-09):
没有换过,学习了

网友:
这种铁壳子最爱坏了

网友:
仅仅是换这两个上管吗?

网友:
这玩意很直观,没啥 研究头

网友:
就那个 铁管子吧

网友:
铁管子好容易坏,,都用不久.

网友:
这机器烧cpu太多了

网友:
前两天遇到个独显,显卡供电铁壳坏,换了铁壳,供电芯片还不行,会不会显卡也挂了呢。

网友:
铁壳场管易坏,CPU也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