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设置

楼主(2014-04-10):
入户网连接WAN口电脑连接LAN口,进路由器192、168,1.1.然后运行状态哪里显示WAN口未连接。
我WAN口明明连接了,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接触不良或断线,直接连电脑试试。

网友B:
一般是线不好,或者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线不好,或者接口接触不良

线直接插到电脑上能连接,换过路由器还是显示WAN口未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或断线,直接连电脑试试。

线直接插到电脑上能连接,换过路由器还是显示WAN口未连接

网友:
网卡灯在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直接插到电脑上能连接,换过路由器还是显示WAN口未连接

你可以把网线直接插到电脑上试试,看看是不是网线的问题,再去判断是不是母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直接插到电脑上能连接,换过路由器还是显示WAN口未连接

安装个稳压器试试

网友:
安装个稳压器试试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