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Q36待机短路,两处齐烧,换过之后涛声依旧

楼主(2014-04-10):
    今天修到一台CQ36的机子,I3二代,待机5V短路,对地30多欧,烧板烧了两处发烫,分别是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换过之后蹭蹭蹭的就跳亮机了。放在那没动,换修别的,等下午拿起来装机时不触发了,接上电流表大短!那两个芯片又烧了,这是哪里问题?如果是CPU问题为什么还能亮?

网友:
大短一般是公共点的问题吧?可能还有问题没有发现到,比如说MOS管不良、、、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芯片,造成MOS管烧坏!

网友:
换pwm芯片的话最好连mos管一起换

网友:
MOS管怎么恰巧两处一起坏呢。。。会不会是5V供电不稳造成两个PWM芯片齐坏?

网友:
也有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