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SWHMB18F0 suson问题

楼主(2014-04-10):
DASWHMB18F0 的板子 待机0.02触发 0.03 南桥susb# susc# 都有 但是ec不发出suson mainon 现在无解 基本条件都有测 偶尔有触发一次 哪位大神见过此种情况啊
问题

网友:
SWH是神州的机器吗?修的少啊?

网友:
网上说神州 海尔都用 但是这个是Dell 的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了

网友:
晕 没人回 现在机子又莫名其妙触发了 没明白为什吗

网友:
有没有人愿意讨论下 suson 不出的问题

网友:
好东西,写得太好料,呵呵
反对楼主:
3.0
天意wx
反对楼主: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上 觉不觉得自己在灌水

网友:
估计是通病,我这个是海尔的机器,板号也是SWH 故障也是有时候不触发,

网友:
图纸上写的是 3 5v 电感是alw电压,但是芯片开启是是由S5_ON开启的,按开关才有待机电压,
有点迷糊了

网友:
这个机子 就是按开关之后才有35v的

网友(2014-05-17):
今天碰到一台一样的也是SUSON,MAINON 不出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了,先前可以触发,换了io之后就这样了,换了几个还是这样,郁闷!
有哪位大神解决了,分享下,谢谢了!

网友:
刚修到一台A460P的机器,就是这个故障,条件都满足了,这个机器是触发后产生待机电压的,开始主供电短路,修好后能亮机了,后来边的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触发,触发后能亮机,现在不亮机,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02
suson mainon没有电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换io后不触发了!海尔T6-C。

网友:
我滴个神哪。。。这个机器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有通病,上次来一个T6-C集显,毛病是这样,搞了好久没弄出来,结果告诉客户修不了了。然后今天又来一个T6-C,独显,毛病一样。偶尔不知为啥就会触发。谁搞好过,跪求经验。。。。。。

网友(2014-06-25):
今天又来了个海尔 t6-c 可以触发 不显。
手贱想试下先前那个板io到底是不是好的,拆下来对换一下io ,现在两个多不触发了,一模一样的souon 和minom不出了 ,南桥已经发出了susb#和susc#了,现在 怎么办,,高手支支招呀!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9471-1-1.html
看看吧 没技术含量 但是已解决

网友:
那位遇到解决了。,同样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