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mos管

楼主(2014-04-10):
(图片)

网友(点评):
磁感应霍尔元件

网友:
从名字上看应该是休眠开关,G极是感应屏幕上的磁铁的

网友:
是不是传说中的,霍尔元件

网友:
这东西坏的少啊,,

网友:
这个管坏的很少,要换的话。最好对上版号找。。。

网友:
只要是三角休眠开关,中间接地的,都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lid的信号啊~感应原件吧

网友A:
曾经修过一台海尔i3一代不触发的机器  就是这个东东坏了, 直接拆了没装

网友:
现在的本本基本都是这样的休眠电路。

网友:
休眠作用的   看 N 管

网友:
是N管  只不过控制极不一样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种管子

网友(2014-12-20):
复合场效应管。

网友(2015-11-03):
没怎么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修过一台海尔i3一代不触发的机器  就是这个东东坏了, 直接拆了没装

不装可以开机吗,这个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