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供电

楼主(2014-04-10):
一块华擎G41M板子 能开机但几秒钟CPU断电保护 测电压 开机时 1.3v  2-3秒后电压逐渐增加    到1.4v时断电保护  这个故障应该怎样维修  着重查那几个地方

网友:
断电,保护,可能是短路引起。

网友:
路过 学习   在学习  新手求经验

网友:
可能是哪里不良,有轻微短路吧

网友:
测CPU供电的上下场管对地阻值,看看短路吗

网友:
应该是芯片有问题,抓下波吧,看看脉宽应该能看出为什么电压上升

网友:
那你先把CPU取下再通电看是不是还会这样现象,如果还会有可能是有短路

网友:
先查下CPU旁边的场管短没短路,如果没短路试试各大供电是不是短路,你这应该是有供电短路了。

网友:
先打CPU供电对地阻值,排除短路,
换电源IC 驱动IC

网友:
把P4头拔下看看还掉电不,不掉电就证明CPU那边的场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