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迅维的帮忙看看 惠普AMD CQ40独显开机不亮

楼主(2014-04-10):
机型惠普CQ40 AMD 独显
故障开机上电1.2--1.3---1.2不亮机
一台CQ40 AMD 独显机子开机不亮,上电1.2--1.3--1.2不亮机,拆机北桥215-0674034暗喜他虚焊了,报价200,开留机单,先刷个BIOS试试(惠普的CQ40 BIOS爱坏)故障依旧,干北桥吧用第2段做(三温区BGA 一般都是第2段做就能好)做完不亮,是不是温度低了,把握温度上升一段,惨了北桥短路了,手里有1片新的不敢上(全新的一片220啊)调了两片测试的(测试的也90一片啊,这种片子怎么这么贵啊)上一片还不亮,换CPU试试故障一样,难道是测试的不行,再换一片,&&&&&&&&&&&&怎么也这么回事了上新的,涛声依旧,赔疯了,
讯维大神,高手快来看看这是怎么了,小弟不才***********

网友:
涛声依旧的时代 也经过去,估计又是一个疑难

网友:
先上全新的北桥试试,可缩小范围,在刷写BIOS,看能否排除故障。你报价低了,要不然放弃维修。

网友:
AMD的北桥,显卡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