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电平修复技嘉F2A85X-D3H水货一例

楼主(2014-04-10):
      接客户送修的一块技嘉水货主板,故障为不开机,按电源开关,ATX绿线拉低一下后回复高电平待机状态,然后再按开启绿线再也不会拉低,估计是保护了。拆下主板经查得参与开启的I/O是IT8728F-S 技嘉专用的,由于手头上没这I/O的资料,打开近似的技嘉G31获得IT8712F-S的图纸,开启时序大致一样。量得在短碰-PWRBTSW后,桥返I/O的电平102脚SLP_S3为3.3V高电平。大致知道是I/O电路或I/O有关的电路问题。于是把ATX绿线接强行开启看哪里保护,结果跑码了,装上硬盘能进入桌面,而且声卡网卡,USB设备等没发现异常,只是关不了电源。拔掉电电源后复原再短碰开关,代码卡灯闪一下闪了,再点没反应,量得I/O 102脚在待机状况下由低电平转为3.3V高电平。107脚外接ATX绿色线始终为高电平,116脚-RSTRSM时有时无,可能要开启正常才正常。由于是单桥没图纸电路不好查找,RSMRST的上拉电阻没找着,强行上拉3.3V下去也一样。另量得114脚MCLK 待机3.3V 按开启后会跌回0.27伏左右,该脚所接有关的电路V如网卡,声卡等都翻查对比过没发现故障所在,I/O网购所得果断换了还是一样,苦无对策下免得浪费时间,于是又走上歪路了,在待机情况下102脚(桥返I/O)为低电平,当按下-PWRTSW后为高电平3.3V 只是107脚始终拉不下来而主电源无法开启,考滤到强短绿线开机还可以正常使用,于是想到在此脚借一下电平,做个反相简易电路,绕过I/O下接开启ATX电源,算是偷步吧,可能少了保护之类的功能吧,不理了修好为妙,收钱为上。在废主板上拆得NPN贴片三极管一只,基极串接一只39K电阻到102脚位置,发射极直接接地。集电极直接飞线接到107脚,考滤到107脚已有上拉电阻,故三极管集电极省了一只上拉电阻。改好后通电上机,按下开启键,通正常跑码且入了系统试了一个多小时正常,关机也能关掉了。

网友A:
这种故障我碰到过,在昂达的板子上,当时更奇怪的是,插上内存就不触发,下了就触发,强行开机会开机进系统,不下掉内存触发就像短路一样,以为是IO坏了换了三个料板上的不行,赶紧转换思路,还没去动桥,想想强行都能正常不是桥的问题,想不通的是还会上内存就这样,不上内存可以触发但是当然是挡内存了,昂达的板子什么资料都找不到于是跑线遇什么拆什么啥都拆了网桥 iO,75232。。。开始的时候有从绿线跑到IO,后面没跑完,后来是从IO跑到绿线,原来是一个三极管坏就在电源座子边上的换一个就OK了,可惜我的电脑被偷具体型号忘了。还有一个技嘉的G31M-ES2C这板子很出名,没改版的论坛都是说他复位不正常或者是一闪一闪的,我碰到五六片了只搞定了一片,有时候点得好好的下一秒就让你复位不正常,有时候总线好好的下一秒跑得好好的就没了电压,这板子论坛上有图纸知道是内存边上的393控制的总线电压换了好一下又不行实在是被它打败了以至于后面看到这块板子都很发毛,还没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我觉得这板子有通病,但是目前还没人能破解,还有一个这板子进系统网卡是能上网的 但是如果发现软硬关机都会自己开机的时候是因为网卡坏了,可它进系统的时候是可以上网的,就是网卡里面的集成电路坏了,给些经验给你

网友:
还是 开机线路的 问题 没找到 故障点 。这样也好 省些心。

网友:
不多说赞一个。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没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我大概总结下楼主看看对不对,就是说开机跳变信号到了SB了,SB返回的SLP_S3也正常,就是IO无PSON低电平信号对不?

网友(点评):
106入 103出 102入 107出 IT87XX多数是这样的。

网友:
高啊,

o0飝兲 -2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果这样用没什么后续问题, 倒是不错。

网友:
我看这样行,本来IO就是起转换作用,

网友:
新手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B:
前面一堆文字没看明白,只看懂后面几句。再有楼主不要随便用“水货”两个字,你要了解什么叫“水货”,还刚看标题是就想:台式电脑主板有水货吗?

网友C:
“114脚MCLK 待机3.3V 按开启后会跌回0.27伏左右”
这个不是PS2鼠标的时钟吗?你的PS2鼠标能用麽,为什么会被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4脚MCLK 待机3.3V 按开启后会跌回0.27伏左右”
这个不是PS2鼠标的时钟吗?你的PS2鼠标能用麽,为什么 ...

鼠标、键盘、USB2.0 3.0、网卡、声卡第一时间就拆下了 均正常,232芯片也曾吹出来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一堆文字没看明白,只看懂后面几句。再有楼主不要随便用“水货”两个字,你要了解什么叫“水货”,还刚 ...

客户在网上拍得的九五新主板多数是厂家批次出问题或者有软故障的板,买回来才2个月。

网友:
这种接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种接法不错学习了 技嘉水货主板 还用技嘉的IO芯片

网友D:
我前回也是遇到这情况,但我只是加了一个开关就搞定了,开机,关机都要用到两个开关。

网友:
没有换IO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我碰到过,在昂达的板子上,当时更奇怪的是,插上内存就不触发,下了就触发,强行开机会开机进系统 ...

我觉得最后那个应该不是网卡坏了,而是网卡到桥的一个信号不正常导致的,就是PME#网络唤醒被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回也是遇到这情况,但我只是加了一个开关就搞定了,开机,关机都要用到两个开关。

你那样不太好吧,这样不就成了强制关机,对硬盘不好

网友:
楼主厉害,今天遇到一块和楼主一样的板子,按楼主的方法果然修好了,并且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