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N68-LA

楼主(2014-04-10):
请问打内存的地址线和数据线都无穷大 内存是三代的 什么问题?是CPU座有问题么?
cpu

网友A:
CPU你没有装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你没有装上吧?!
恩 可是我用别的板不装CPU也都是450的啊 可是他是无穷大 我还以为是开路了呢

网友:
使用AMD的CPU板必须 装CPU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