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作业1 技嘉 MA78GM-S2H无复位之柳岸花明

楼主(2014-04-11):
第一天修板  心里激动啊,终于可以动手啊!到手的一张班是技嘉 ,先上一张大图
粗略看了下,外观无伤,无掉件,心里暗暗欢喜,贪上大便宜了。通货板不知道原来是什么故障,二话不说先把尚方宝剑拿出来(万用表)。打了下阻值 USB 3VSB,内存,桥,总线,CPU 都是正常的。按照老师的时序一步步来吧,先触发,VBAT 2.99V 32.768 X1 0.36V X2 0.17V,上电源检测 S5_3.3V 正常,测开关针电压5V,看来一切都很顺利,好开干,亮出自己的三板斧(假负载,打值卡,诊断卡),,点触发开关-------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搞不好就是一块好板,嘿嘿)。
结果大失所望,复位灯常亮,天啊,最难搞的复位 为什么让我贪上了,神啊,救救我吧! 转念一想那又怎么样,别人没拿到是他们运气不好,这么有难度的板子是多么好的锻炼机会啊,骚年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好的,既然贪上了,咱也不是怕事的主,动手吧!
按照老师的教导 全板无复位的检修流程操作。测桥供电,时钟信号 都正常,然后开搞复位电路。AMD复位电路 是南桥在时钟,供电都OK得时候,收到一个PG信号(PWR_GOOD,发往CPU一个PG信号(LDT_PWRGD),然后开始发出各路复位信号(LDT_RST#,A_RST#,PCI_RST#,IDE_RST...)。检测吧,开关针5V正常 ,检测复位针电压 5V正常,既然PWRGOOD发往南桥,先检测这个信号吧
Q64D极高电平,说明南桥PG信号正常,正常的话,就应该发出复位信号啊,这时顺手按了下南桥,诊断卡竟然跑马了,

*脏话*,原来南桥虚焊造成的,既然这样,那就上手术台吧,BGA上加焊了一下,装U ,上诊断 ,心想这回该好了吧,当点到开关针之后,心情 一下跌落谷底,不带这么玩人的,我是不会这么轻易被打倒的,一切从头再来吧。这时理了下思路,复位有南桥发出,南桥首先要正常工作才可以,南桥工作 条件,供电 时钟, 晶振要起振,虽说AMD芯片晶振不参与触发,但是他参与开机电路,前期测晶振的时候两脚电压0.36V 0.17V 正常,再测一下吧,当点到晶振一脚的时候,妈的 竟然跑马了,不好意思,我不该说脏话。开刀,换晶振,从废板上拆下一个,换上,再次开机测试,奶奶的,还是不跑马,你就折磨我吧!断电再次观察刚才焊的引脚,正常啊,也不虚焊,以防万一,我又再主板正面加焊了一下,通电,天不负我,终于正常了

然后又断电通电测试了好多次,都可以正常跑马,至此 次板修复!

总结 此板由于南桥虚焊跟晶振不良或者接触不良导致,焊接的时候一定注意

不知道有没有人发图纸,我在附件里放了一个,需要的可以看下

网友:
又一村在哪里?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楼主刚刚动手呢有思路就行,修板子最怕盲修,往往没有时序的时候就会瞎修,那时候真的是很多人的三把斧了,下来不行就换人再不行就换板子了,想当初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过来的,那时候刚刚学修,懂得一点点理论然后就开始乱来,直到后面自己慢慢摸索后面才修起来的,虽说现在不是很牛,但是跟那时候比起来好很多了,慢慢学吧 人都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技术不可能几下就会学完故障千变万化,再高的高手都有头痛的时候,那时候缕缕思绪想好思路再动手,楼主加油!

网友A:
Q64的G极高电平只能说明Q63的G极是低电平吧,怎么说明南桥PG正常呢

网友:
少年半夜发帖,精神值得鼓励

网友:
逛论坛这么久了,看多了就知道了,给分的就是这么几个人,每次都会出现
SB-PWROK是发给南桥的,

网友B:
应该是桥虚焊的问题 ,不是晶振 虚焊。

网友(点评):
也可能本来是桥虚焊,结果加焊时把晶振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64的G极高电平只能说明Q63的G极是低电平吧,怎么说明南桥PG正常呢

打错个字 D极 高电平,已经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桥虚焊的问题 ,不是晶振 虚焊。

我在总结里说明了,2个都有可能, 后来加焊了桥 还是无复位,只有更换晶振后才好,应该他们都有问题 才导致的无复位

网友C:
是南桥在时钟,供电都OK得时候,收到一个PG信号(PWR_GOOD)
PWRGOOD由南桥发出
这两个是一个信号还是两个信号,南桥到底是收到还是发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南桥在时钟,供电都OK得时候,收到一个PG信号(PWR_GOOD)
PWRGOOD由南桥发出
这两个是一个信号还是 ...

AMD复位电路 是南桥在时钟,供电都OK得时候,收到一个PG信号(PWR_GOOD),发往CPU一个PG信号(LDT_PWRGD),然后开始发出各路复位信号(LDT_RST#,A_RST#,PCI_RST#,IDE_RS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MD复位电路 是南桥在时钟,供电都OK得时候,收到一个PG信号(PWR_GOOD),发往CPU一个PG信号(LDT_PWRGD ...

那你是不是写错了:
PWRGOOD由南桥发出

网友:
还是有示波器的好,一下子就能判断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是不是写错了:
PWRGOOD由南桥发出

还真是写错啦,已经更正,昨晚写的时候没太在意,谢谢指正

网友:
楼主应该学不少经验吧??      加油让我们看到更好的帖子

网友:
基地不错。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哈哈,,以后先入手晶振 ,,咯。。。绕太多路了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继续努力。

网友:
晶振老化多见,但最好谐振电容一起换

网友:
不错啊,昨天修了一块技嘉GA-P61-USB3-B3  掉电,

网友:
基地太远不然也去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是太忙了,没时间去

网友:
AMD芯片组无复位,查VBAT,开关针,供电(内存-cpu-总线-桥),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时钟,南桥收到的PWR_GOOD,发出的LDT_PG,LDT_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