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USB报错15秒关机

楼主(2014-04-11):
接到一块华硕P8H61-M LX 主板USB报错15秒关机,之前遇到很多这样问题都是USB供电不正常引起,但这块所有USB口5V供电和信号脚阻值都正常,更无跳线之类的问题。参考了下面的贴还是不行。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F7%B0%E5&page=1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一样问题  还在研究中

网友:
USB没电,或者由USB到南桥的一个822左右的电阻引起的!看看USB电,有的话直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一边接USB的供电桩另一边去找奔南桥去的电阻,822 或者103,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