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152S 的显示器,老是不定时弹出自动调节那个画面出来。

楼主(2014-04-11):
三星152S 的显示器,老是不定时弹出自动调节那个画面出来。 有时候几个小时才出来。而且有时候机器自动修改屏幕的分辨率!!到底是那里坏了,跪求解决方法

网友A:
这个故障有三种可能性:按键板、程序、DDC存储器。

网友:
按键短路了,换个就好

网友:
估计是按键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把按键全换了试试

网友:
换按键板 就可以

网友:
自动修改分辨率,估计你看错了,只有显卡控制输出的分辨率,显示器改不了的

网友:
忘了说主要的了,把按键全换掉基本就OK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是那的问题

网友:
掉开按键板试下看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网友:
一般是按键短路,把按键全换掉

网友:
按键板的问题,全部换掉

网友B:
你先开机后把电源线和按键板拨了,再拆电源线试试!如果还是这样驱动板的故障比较大,反之就是按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开机后把电源线和按键板拨了,再拆电源线试试!如果还是这样驱动板的故障比较大,反之就是按键板!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开机后把电源线和按键板拨了,再拆电源线试试!如果还是这样驱动板的故障比较大,反之就是按键板!

拆那里的电源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有三种可能性:按键板、程序、DDC存储器。

DDC存储器是什么来的啊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C存储器是什么来的啊

存了一些如LOGO 和支持的分辨率

网友:
意思是不上按健板试试

网友:
学习了楼主问题解决么啊

网友:
我遇到也是这样;我把开关旁边的小电容去掉;开关去掉再装上;然后刷程序就好了

网友:
顶一楼, 按键板 驱动板 先把 按键板拆下来,确定故障 如果是按键板的话,估计可能是 按键板有的电容发热后有点轻微的短路你就量一下吧。 驱动板的话,先刷程序试试,不行的话,跑电路 肯定有短路低电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