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检测方法不对容易导致误判

楼主(2014-04-11):
今天维修一块杂牌的945主板,首先测了一遍是否短路,然后上假负载、诊断卡,上电发现没复位。按照没复位,先测供电的原则查五大供电。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正常,在测cpu供电时通过上管的S极测得cpu供电1.6v(就是这里测量方法的错误导致的误判)。供电都有啊,接下来就判断一下是全板无复位还是cpu无复位了。查pci槽无复位电压,说明全板无复位。那就查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吧。。。。。到后来又测了cpu供电的上管S极发现电压变成了2.5v,这供电不对啊,但是有输出说明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应该有,难道是cpu供电的反馈电路有毛病吗?头大了,于是拿出实地学员的维修法宝——请教老师(呵呵)。挨了老师一板子,老师把教材翻到cpu供电检测的三种方法那页,自己用的那种是最不准确的最不建议用的那种。采用测上下管的G极电压方法,发现下管的G极没有电压。这下有目标了,查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检测后工作条件正常,但是没有下管输出,换芯片。更换芯片后CPU开始跑码。

网友:
业余小白正在尝试修理一块不跑码的捷波P43,正好学习一下,周末去尝试。

网友A:
额,当上管G级有电压时下管的G级是应该没有电压的啊。。。

网友:
又学会了一样

网友:
先查管理芯片的供电和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当上管G级有电压时下管的G级是应该没有电压的啊。。。

PWM的频率那么快.万用表怎么可能反应的过来..所以你会看到一直是高电平.其实中间有高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