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改造

楼主(2014-04-11):
我自己的电脑,这两天生意很淡,客户很少,拿出自己的本子宏基kava10,电池坏了,自己本想改电芯上去,外接了电源,换电池,还是锁了,插电电池灯狂闪,后来想直接把电池里面保护板,上面的芯片拆光,直接三节电池串联,接电池接口正负两个脚,单插电池不开机了。量了一下,电池放电管PQ12,电到通了,不开机时,开关上有10.8v电,(师傅指导因为51on)。所以是正常的,现把图纸上传,怎么解决,让我插电池能开机。

你可以拆那种二手笔记本电池,尽量同型号的,改的成功性大,

网友:
求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
搞了半天是来求助,我当你来传授经验的那。            同求

网友:
是啊,说清楚嘛,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请附上这一部分图纸,应该不难吧

网友:
这样子弄应该不行吧!

网友:
图纸上传上宏基KAV10图纸

网友:
标题写个 维修经验  改成求助比较妥当

网友:
我改过,你千万不能去掉保护板,那样改成功的几率更小了,我就是找同一牌子旧电池,然后换电芯,前提是测量每个电池电压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