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驱动板控制背光吗?一侧灯管损坏会造成黑屏吗?谢谢!

楼主(2014-04-11):
请教;显示器驱动板控制背光吗?如何控制?一侧灯管损坏会造成黑屏吗?谢谢!

网友:
信号板控制背光。一侧坏高压会保护。所以会黑屏

网友:
显示器中,只要有一个灯管损坏,其他的会亮几秒钟后熄灭,这是高压板电流检测异常保护动作,需要更换损坏的灯管。 驱动板控制高压板,会给高压板一个开启灯管的信号和一个亮度调节的信号,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下面侧灯管损坏造成P保护,几秒钟后黑屏。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