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S-HD 4670 绿色版 供电正常,不显示

楼主(2014-04-11):
测VDDC,GPU,显存供电都正常,但屏幕没有显示,求下一步的思路

网友A:
看看电流怎么跑,是不是显卡或者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流怎么跑,是不是显卡或者BIOS问题,

。。。。。。搞不懂查什么

网友:
看看电流怎么跑

网友:
做主芯片吧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在加焊主芯片

网友:
看下门电路有没有供电(近接口那的),或者有没有坏,

网友:
做主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