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 上不了网,求大师

楼主(2014-04-11):
笔记本来的时候故障是网卡灯长亮,检测不到网卡。然后更换了网卡芯片后检测到网卡,但是接网线网卡接口没反映。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呢。

网友:
芯片是好的前提下 焊好了吗 ?看看换芯片过程中有没有调件

网友:
这个还得测隔离变压器

网友:
换个网桥试试

网友:
网卡的基本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这些都测了吗?

网友:
是不是雷击的 看有没有烧坏电阻

网友:
看网桥和边上那几个电阻

网友:
直接不修了,用无线

网友(点评):
但是怎么来钱呢?

网友(2014-05-13):
无线用不了    弄个外接 usb无线网卡呀

网友:
75欧电阻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