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775_精英P4M800PRO-M-v10时钟有100M么?附兔子

楼主(2014-04-11):
故障现象为不跑码,复位正常,时钟打电压也正常,CPU复位测试点有电压无跳变,测试卡IRDY灯不亮,知道是NB不工作,加焊无果,测试卡FRAME灯也不亮但是不知道这个灯什么意思(一直以来感觉都是IRDY灯亮就亮,IRDY灯不亮就不亮,所以也没管),直接上示波器,测得时钟芯片边上68X有几个无波形或者波形不稳定(频率波动上下几十兆),其它33M,48M,的都正常就是几个68X上的波形不大对,周边波形测完了都没发现100M,VIA的板子没修过,不知道时钟这样算不算正常,手头没有对应型号的时钟替换,所以先把晶振替换过了,因为时钟已经这样了就没去测PG信号,也不知道是不是PG信号问题
附上该主板兔子 VIA

网友A:
有可能是频率太高  示波器量出来不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频率太高  示波器量出来不准确

示波器是100M的数字示波器,测过其它正常的主板,100M时钟都能正常测试,所以这个可能基本排除在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是100M的数字示波器,测过其它正常的主板,100M时钟都能正常测试,所以这个可能基本排除在外

那就换时钟芯片吧  还有其他频率正常吗 如33m 48M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时钟芯片吧  还有其他频率正常吗 如33m 48M这些

这些都正常

网友:
刷过BIOS了吗?我们经常修得到这块板,不过没遇到过不跑码的。或者修过忘了。

网友C:
还有换个CPU看看。

网友D:
没遇过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换个CPU看看。

额BIOS刷不了,没钱买设备,呵呵呵呵,CPU?层主说的是不兼容么? 下去我换几个试试,不过这个CPU在别的板子上都能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遇过的情况。。。。

学校机房用的主板,各种奇葩

网友:
换个IO和时钟,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