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M1931液晶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4-04-11):
买了个编程器。一直没写过。现在需要写了。想请教师傅们芯片配置TSUM5PFL-LF+25L1005

网友:
刷写程序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不知道你的编程器是那款?

网友:
sh刷显示器的主要对主芯片的型号  要不刷后不开机

网友:
有这种软件吗?

网友A:
拆机用能写25的编程器。

在线用MSTAR ISP。

网友:
这个最好 拆芯片刷,  用rt809 直接刷要短接 3脚跟 八脚

网友:
这个机器,程序是通病, 经常出现一些古怪的故障 我刷 5  6台了

网友:
这个B显示器,好多程序坏,不好刷

网友:
有教程了  看两遍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用能写25的编程器。

在线用MSTAR ISP。

谢谢。在X宝上看了一套。土豪金的那款

网友:
这个机器你认为很难的问题,或者没见过什么问题,换了几个电容之后一般就写程序了,通病,在线和取下来都可以写看你喜欢和你编程器的能力了

网友(2014-05-25):
取下来写或者就在上面写,我把在线上写的程序发出来,不过要硬件支持。长城的显示器看芯片不用看机器型号通杀各种电压对,一般就程序问题了,我也不晓得我杀了几十台了。

长城M1931 1931S 25X10 25L1005.zip

网友:
在线写的程序

网友:
没发现什么问题是不是太大了啊,压缩了有5M多,几次都没发出来,在线写的程序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