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连接受限制 正解

楼主(2014-04-11):
给人家装了46米网线(95一箱那种你们懂的),接好后本地连接受限制,上不了网 PING路由器都不通, 网线测了都OK的, 他机子是老的大概05-06年左右的 我说机子有问题就报回来了  在我这直接插网线都OK的,怀疑是网线,但是40米又不多啊 ,应该没问题,会不会是网卡太老了  加个独立网卡怎么样  ?
  求正解

网友:
那建议你拿台笔记本去试试可以上网不,可以的话 不就是他电脑问题咯

网友:
网线接法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个千兆网卡就OK了。

网友:
看他怎么上网的,路由器还是直接拨号上网的,估计就那块出问题了。

网友:
想排除是否机器问题的话很容易啊,直接用那条网线,然后接在你自己的电脑上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95一箱的, 那你直接换网线吧,或者把网卡设置为10M双工。

网友:
首先你测下网线有没有问题,要是测出没问题,再改双工模式。

网友:
把网卡的工作状态重100M降到10M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进去电脑调一下速度与双工模式

网友:
路由器到猫的网线搞成  8通的线  看看他那个是不是猫上送的4通线

网友:
网线不行换吧。

网友:
我看你是网线顺序没接对,便宜的网线8线的材质是不一样的

网友:
你手动设置IP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95一箱的网线无所谓,40米也无所谓,网络受限不就是IP地址的问题么

网友:
网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