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711n,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4-04-11):
黑屏时,灯管一直亮着,背光没有问题,黑屏时图像左右有毛刺收缩迹象,紧接着就黑了,但是把显示器重新开一下又正常了
黑屏

网友:
这个大多数是电容性能不亮,楼主多多关注一下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点像灯管打火啊

网友:
这种应该是屏幕的问题啊.

网友:
屏上面有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
用通用板 点屏试一下, 有可能灯管有问题 保护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换通用板试一下。。。。/

网友:
多数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黑屏时看5V.12V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