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09F编程器—仁宝代工笔记本EC在线读写_KB9012_联想G480_E530_E430_华硕K45_宏基_HP

楼主(2014-04-11):
KB9012QF A3 这个EC,实际就是个增强型8051单片机,常见于仁宝代工的笔记本主板,联想G580_E530_E430、华硕K45VD、宏基、HP等,TQFP128封装,密脚、无铅焊接工艺,内置128KB闪存,可以使用RT809F在线读写,好的主板可以备份EC程序,而在EC程序损坏或者更换新的EC芯片以后,可以使用RT809F在线写入程序(809F软件使用20140112及其之后的版本,在20140121及其之后版本上,增加了KB9012自动识别和自动频率调整功能。三星笔记本使用的EC KB9010脚位相同,选择KB9012也可以正常读写)。

在线读写实物拍摄

华硕K45VD EC KB9012QF A3在线读写接线定义

引脚功能
KB9012QF A3脚位
JKB1键盘接口脚位
RT809F锁紧座
备注
EDI_CS  /KSI4
相当于25芯片第1脚
EDI_CLK/KSI5
相当于25芯片第6脚
EDI_DIN/KSI6
相当于25芯片第5脚
EDI_DO  /KSI7
相当于25芯片第2脚
TP_PLL_Lock/KSO3
22,与旁边GND短接
相当于25芯片第4脚

联想
G480_E530_E430 EC KB9012QF A3在线读写接线定义

引脚功能
KB9012QF A3脚位
JKB1键盘接口脚位
RT809F锁紧座
备注
EDI_CS  /KSI4
相当于25芯片第1脚
EDI_CLK /KSI5
相当于25芯片第6脚
EDI_DIN /KSI6
相当于25芯片第5脚
EDI_DO  /KSI7
相当于25芯片第2脚
TP_PLL_Lock/KSO3
18,与旁边GND短接
相当于25芯片第4脚

这5根信号线,
长度不要超过10厘米。除了直接飞线外,也可以采用扁平线从键盘接口连接。
VCC:33脚 ,3.3V,由主板自行供电或者外接3.3V供电

KB9012 LQFP和BGA封装的引脚定义(与ISP有关的引脚在蓝色框内):

特别注意:近日有部分用户反映,读写KB9012时出错,提示无法进入引导模式,经检查,一般是EC的42脚KSO3忘了飞线到地造成的,可以从键盘接口对应的脚位飞线到地或者直接从EC的42脚飞线到地,通常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个别板子接好了这些线还是出错,请拔掉电源适配器,直接给EC供电脚外接3.3V再试。

参考以上图示和定义说明,接好5根线,读写前先给笔记本主板加电(插上AC适配器,或者外加3.3V电压到EC的VCC脚)。

网友:
此贴内容貌似在哪见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5883-1-1.html  楼主给个解释吧。

网友(点评):
这还用解释 枪手

网友:
没有版主看见了出来说句话么???这是抄袭么???

网友:
楼主,我一直在找这个,还想问下你,RT809F怎么用的啊

网友:
这个方法不管用啊

网友(2014-11-11):
请问联想G505不跑马 的 机器  EC自带程序会引起吗  ?不会刷这么办?

网友(2016-03-28):
一般的编程器可以读出来吗

网友:
能开机不过内存 和 ECbios 还是和南桥bios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