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X420開機掉電

楼主(2014-04-11):
求救CX420開機掉電,S5電壓PWMIC,TPS51125 VREG3 VREG5 VREF VIN 都正常,可是PIN13 EN只有1.8V
換TPS51125無效,將IC拆下,量PIN13(EN)阻值無限大,應該是斷線,找不到圖紙和點圖,看過相關帖子可外接3.3v
請問要接哪裡的3.3v
接 TPS51125  PIN8 VREG3可以嗎?

网友:
VREG3上接应该没问题

网友:
却重要电压当然会掉电啊

网友:
多让它掉几次电,再用手摸摸那个地方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