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系列芯片组有复位不跑码应该查哪些信号

楼主(2014-04-11):
复位之后的机子一直好难修,特别是5系列芯片组之后的更是难修,今天想发个帖子征求一下大家的维修思路,希望大家涌跃发言

网友A:
查下总线阻值,找线索

网友:
很多坏的,麻烦搞得和AMD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总线阻值,找线索

查一下各种总线,可能我的打值卡跟假负载有点问题,修了好多这种机子都不是打阻值打出来的,还有刷BIOS是一个思路,还有没有其它的,我在论坛上看过有一个贴子说有复位不跑码有十个信号可以查,但那十个信号在图纸上很难对上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麻烦!现在修机不好混呀  如果有了复位还不行就换南桥啊  HM55的桥超级容易坏 堪称AMD的北桥!再不行就只有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