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K E430C 版号:LA-8131P 之跑码不显示

楼主(2014-04-11):
             此机器为雷打坏,来时跟现在的问题和电流一样的,已确定HM75的桥   EC    网卡  测阻值为坏的,  更换后电流同样。
      以下是检测过程发现的问题:

           1:出了CPU供电及集显供电个人感觉异常外,其它都已经出来 ,用示波器 测CPU两个大电感 会发现 PL1001 波形是正确的,如图。

          但测另一个电感LP1003时发现不对,波形才几根 如图:

         如果按关机 那么瞬间LP1003的波形如同LP1001 正常的,同时伴有集显电感PL1004为0V。。LP1001不正常时PL1004电压为1.02V左右,波形如同LP1001电感上波形的。

          按下开机后跑码定在BE,,如图

然后关机再开机跑码比刚开始跑的要多点定在如图:

      已解决方案:  CPU  内存已换,HM75的桥已换,,EC   网卡 已换, CPU供电IC 已换2个 都同样。 将声卡 网卡拔掉同样。BIOS 已刷了5个 同样。现在无招,请高手们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大神们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不能老潜水。。是已处理方案不是解决方案写错。。

网友A:
LPC 总线    内存 SPD 呢

网友:
电感LP1003后面的芯片有问题呢?我昨天修了一个惠普DV6进水的额,加点掉电,最后发现时显卡坏了,显卡供电的IC进水之后吧显卡烧坏了,哈哈哈!你在好好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PC 总线    内存 SPD 呢

有波形,内存上都有波形

网友C:
这机子的EC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波形,内存上都有波形

CPU   集显  供电的 滤波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的EC有程序。

对的 ,害的买个EC  50元  带程序的  真黑啊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雷打坏的呢

网友D:
cpu供电芯片工作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芯片工作模式!

能具体点吗?多谢

网友:
这个我也只是猜测,你看一下CPU供电芯片的数据手册!我这没有原理图!

网友E:
无论正常与不正常的情况下集显电压出来没有?没出来的话,换个思路,修集显供电(也就是修不过内存)

网友F:
屏线看了吗 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论正常与不正常的情况下集显电压出来没有?没出来的话,换个思路,修集显供电(也就是修不过内存)

跑码的情况下集显供电已经出来,1.02V 感觉是不是高点,  50次有一次不跑码的情况下 CPU供电2个电感波形都正常,集显无电压。郁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线看了吗 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都测不到屏波形

网友:
这机器搞了我两天终于好了,CPU电感有个波形少的是正常的,关键这个机器从开机要等20秒左右才亮,但在1.02A左右还要等十几秒才开机,是我拔电源早了,以为定在那就不走了,哎 郁闷的维修,在这阐述下以免有人走弯路。

网友:
PL1003 波形要比上面的那个波形在多个十几根,但与另外一项波形截然不同的。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后, 我把我的E430C的屏线从屏轴那个地方拉出来机器就亮了,开始把线压在D壳上装上镙丝就不显了,一直以为是不是动到显卡了,仔细看了看,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也能跑码,电流1.1A就不动了.之前没装机的时候能亮,装进机器就不显了.现在不知道,再装上会不会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