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神器登场,鲁班再世!

楼主(2014-04-11):
昨天下午接一台显示器,通电源无任何反应。拆机后发现电源板上的变压器已经糊掉了。。。没什么维修的价值了。手上刚好有旧的12V电源,电源内部刚好还有个5V输出的备用节点,哈哈,准备改装一下,省事省时啊,至于飞线什么的就不用解释了,大家都懂的!
。可是到装的时候遇到了困难,电源装不进去。。。有2个铁柱子碍事了。。。不用着急现在给大家介绍我的神器!
完美收工!切割机,修显示器必备!谁用谁知道!!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网友A:
你把电源盒拆开不就行了,散热还好点

网友:
膜拜楼主  真心牛逼~~

付吕剑武 -4 严禁灌水

网友B:
楼主太暴力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源盒拆开不就行了,散热还好点

怕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暴力了吧?

我的原则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做好就是好方法

网友:
拆掉电源不好么?

网友:
周围都是铁,你觉得拆开会比装在里面好?

网友C:
把电源盒拆开,去掉外壳也利于散热啊,电源长期受热,会坏的块,楼主是不是还想下一次再维修啊?

网友D:
高手啊! 笑的快吐了~~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E:
直接拿电源板换上,那像你搞那么复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把电源盒拆开,去掉外壳也利于散热啊,电源长期受热,会坏的块,楼主是不是还想下一次再维修啊?

你的头像的那图片散热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啊! 笑的快吐了~~

献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拿电源板换上,那像你搞那么复杂

谁不知道啊手头没板,人家客户又在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头像的那图片散热好呀

散热好就1不会烧毁东西吧

网友C:
搞维修还是要对客户负责任哦

网友G:
其实可以加一个头子横着装。当然你的神器快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可以加一个头子横着装。当然你的神器快一些!

周围都是铁拆除来怕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维修还是要对客户负责任哦

拿出来散热是会好点,可周围都铁电路板放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维修还是要对客户负责任哦

拿出来短路烧了坏的更快

网友H:
自己感觉还是拆开好,两层塑料散热不行,至于绝缘都懂得,不成问题,这是做事的原则

网友C:
死老筋做事,难道就没有办法做好绝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己感觉还是拆开好,两层塑料散热不行,至于绝缘都懂得,不成问题,这是做事的原则

我试问你买笔记本适配器为什么厂家不给你个裸板,裸板散热不是更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死老筋做事,难道就没有办法做好绝缘吗?

我试问你买笔记本适配器为什么厂家不给你个裸板,裸板散热不是更好

网友:
楼主属于典型的钢板级维修啊  这么暴力的维修方法在2010年用过的 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试问你买笔记本适配器为什么厂家不给你个裸板,裸板散热不是更好

为了安全吧

网友I:
电源盒里本来就很热的,再装到这个显示器铁盒里,很快里面的电容就会鼓包的.这个显示器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这个咱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盒里本来就很热的,再装到这个显示器铁盒里,很快里面的电容就会鼓包的.这个显示器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试问你买笔记本适配器为什么厂家不给你个裸板,裸板散热不是更好,撒热的问题厂家没想到,被你想到了国家之栋梁啊

网友:
为了安全,你这么说厂家也是死脑筋,撒热的问题厂家没想到,被你想到了国家之栋梁啊

网友:
太有才了,点个赞

网友J:
我只想说  我刚刚吃的晚饭喷出来了

网友:
楼主专业,  这种杂牌显示器, 随便改

网友:
胸真的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只想说  我刚刚吃的晚饭喷出来了

,有好的建议请指点

网友K:
不是吧 楼主  换上这种电源   没有出现抖屏的现象      ??  前段时间我也整了个    显示屏抖得厉害    到最后往上面加了 电杆才好的

网友L:
2014年雷人的维修

网友(点评):
同意,而且这神器有点不好掌握,噪音大还得考虑用电,还是自己的家什用着习惯。

网友:
孺之不可教也。

网友M:
第一,,影响散热是肯定的,适配器长时间工作产生的热量比较大,一般适配器都是暴露在空气中,通过外壳传导热量也够了。但把整个适配器放在显示器里面,因里面的空气温度比外面的至少高20多度,这时适配器通过本身的外壳来导热就不行了。
第二,楼主的观点是只要能修好,所有的方法都是好方法。是楼主把修好理解偏了,修到能用了,而且能长期使用,才叫修好。
第三,大家固有的印象里,维修是个细致活,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暴力情况。结果楼主暴力了一把,感觉成就感与平常不一样,就专门发贴了。暴力维修其实真的不值得提倡,如果上瘾且有成就感,会污了自己的心。

网友:
引用 网友M:
第一,,影响散热是肯定的,适配器长时间工作产生的热量比较大,一般适配器都是暴露在空气中,通过外壳传导 ...

言之有理,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是吧 楼主  换上这种电源   没有出现抖屏的现象      ??  前段时间我也整了个    显示屏抖得厉害    到 ...

没有装上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L:
2014年雷人的维修

活跃活跃气氛

网友N:
暴力维修呵呵,反正修好就是王道,我一般还是把壳去掉下面绝缘弄好固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暴力维修呵呵,反正修好就是王道,我一般还是把壳去掉下面绝缘弄好固定好

理解了多谢

网友:
不会漏电吧、、、、、?

网友:
一把平口螺丝刀就解决了,杀鸡焉用牛刀

网友O:
怎样好装,好固定,就怎样搞

网友:
这也太猛了

网友P:
还是撤开好些  不然散热不好   用久了胶会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还是撤开好些  不然散热不好   用久了胶会化的

饿,言之有理

网友:
散热不是很好吧。

网友:
看来也要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
总不能让我们为了一个电源外壳, 再没人去买神器吧
,你不是神器的代言人吧!

网友:
壳子打开   用固体胶固定   或者用后的双面胶

网友:
挺有观赏价值的,强

网友:
不错么 ! 修的很不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O:
怎样好装,好固定,就怎样搞

此言深得朕心啊

网友:
这神器真心好用我常用就是就是噪音有点大而且还有点危险呵呵

网友:
艺高人胆大。膜拜。。

网友:
看是是AOC的标不过好象山寨的

网友:
还是想办法修复原机电路比较好

网友:
觉得还是要考虑下散热

网友:
哈哈,太暴力了,顶起,只要可以放进去,还要安全第一就可以

网友:
如果真是两个铁柱子碍事的话,用钳子就把铁柱子秒下了。

网友Q:
那两个柱子一钳子一个就下来了,不用这么兴师动众吧!

网友:
牛逼 暴力拆迁

网友:
LZ暴力!不过我喜欢

网友:
都不用修电源板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会做成电源外接,加一个12V转5v的通用板,又好看又好散热。

网友:
我一用角磨就崩呢,老不安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那两个柱子一钳子一个就下来了,不用这么兴师动众吧!

两个铁柱子可不是那么容易搞掉的

网友:
同意楼上仁兄的想法,楼主不妨拆一个坏的电源看看应该就知道了,基本上都是电容鼓包漏液的!!!温度太高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果然是神器啊!!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威武,太厉害了!

网友:
呵呵,我直接用钳子搞掉,省很多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M:
第一,,影响散热是肯定的,适配器长时间工作产生的热量比较大,一般适配器都是暴露在空气中,通过外壳传导 ...

暴力维修显示器,我也经常用,但我不像楼主这样修法。我的修法:
1.高压条部分有问题,用神器去掉,另加高压条。
2.电源、高压一体板都不好用,换板,但原来的后铁板放不下新板子,用神器割去一部分,这个可以有。液晶电源一体板实在太乱了,不可能每种有备货,通用的有些都放不下去,这实在无奈。
3.像楼主这样的换电源,我也做过,但都是把电源外壳去掉,把里面的板子设法固定在显示器里面,或者改一个小接口,把适配器整个放在外面。

网友:
坐等爆炸新闻。

网友:
我勒个草。。。牛逼

网友:
直接把显示器改成12v供电的就省事了  这样弄也太夸张了点

网友:
这么玩也可以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暴力了吧?

看我的暴力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R:
看我的暴力工具

呵呵,我的图片怎么发不上呢

网友:
这叫切割机????????

网友:
这叫角磨机,我修液晶显示器时经常用的。好使,就是声音太大了。

网友:
那柱子,我用偏嘴钳直接KO了,,,

网友:
电锯惊魂么这是,果然是神器,超神器啊

网友:
哥,不用搞的那么复杂,把那两个铁柱子用钳子一弄就下来了。我弄了好多次了。

网友:
干脆在开个口子,。然后装个风扇往外面吐气

网友:
这个电源温度高 放里面不安全 说实话啊 最好别搞

网友:
动手容易不错

网友:
果真是神器,不过我感觉还是拆掉电源的外壳吧,散热要好点。

网友:
不管怎么样,修好了收钱就可以

网友:
修显示器还真是个技术活   看了好几篇改板的机子  就一字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