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GA-MA770-S3P主板,一上CPU就掉电,是不是内存控制器有问题?

楼主(2014-04-11):
一块技嘉主板,插上电就开机,上CPU,转一下就停了,主板是4+1供电,供电芯片采用ISL6324. 图上这一电压就是CPU内存控制器的供电。
不上CPU时,插上电源,CPU的4组供电都出来了,就是图上的这组电压没有出来,上了CPU图上这组电压出来了,但很快就掉电了,,我上诊断卡,刚看到跑C1就掉电了,这倒低是什么原因?CPU也换过了,内存也换过了,还是不行,但有一点,就是CPU电压才有1.75V ,没有到1.8V .

网友A:
你说的是内存电压是1.75吧

网友:
能跑C1说明主供电正常了

网友:
BIOS有没有刷啊?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内存电压是1.75吧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上上CPU,这个内存控制电压一出来就掉电了,就是跑到C1就掉电了

楼主桥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一般要搞北桥

网友:
北桥坏了吗?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希望楼主能修好

网友:
嘿嘿,难题,有修过一块同样问题的,没搞定,客人崔还给人家了。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希望是搞定它......

网友:
内存条件满足吗?

网友:
我记得掉电好像是有短路或者带负载能力不够呀。

网友:
哦!!他真的跑马了吗?你用蜂鸣器试试不插内存他内存报警吗?

网友:
看内供电是否满足

网友B:
不是的    是 电源部分保护了。 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C:
自动上电先换个IO看...再就是你测一下PWRBTN电压正常不正常..要是过低就会以为开关没松开.4秒就关机了.至于你说CPU供电一点要规定多少是正常那不是很好笑么..呵呵..技嘉的板有一些本身就是不跑马或者跑码不过就掉电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上电先换个IO看...再就是你测一下PWRBTN电压正常不正常..要是过低就会以为开关没松开.4秒就关机了.至于 ...

IO换过了,CPU处的MOS管子也换过了,还是一样  开机针上有5V电压,没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    是 电源部分保护了。 仔细检查检查

我的ATX电源是好的,主板上的电压就出来了,就是内存供电只有1.75V

网友:
压北桥 有效果

网友:
太谢谢了,呵呵,路过,学习中啊

网友:
这板子你不要考虑这厢供电,你那个情况,肯定在这几项之内就能搞定,1.电池反装放电,2 BIOS ,3,IO。技嘉板子跑不会是会掉电,不是什么电源保护。懂?别问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