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hp 5200LX卡纸

楼主(2014-04-11):
hp 5200LX卡纸,膜和下辊都换新的了,搓纸轮也是新的,就是打四五张,卡两张,一张在定影这里,一张在进纸口这里,网上找了都说可能是纸盒离合器不好,但是找了半天都找不到这个离合器,请高手指点下!离合器的位置!

网友:
顺这搓纸轮找,离合器是控制搓纸轮转动的,在打印机的一侧

网友:
拆开右测板。要把右测左下的东西全拆开才看到。是跟纸情况就是离合器问题

网友:
5100的在左侧盖下面 就是一个方形的电磁铁

网友:
在打印机右边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