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高手来看一夏这个台式机无线上网的怪问题

楼主(2014-04-11):
事情比较复杂,我还是把过程说一下。前几天卖了个水星的无线网卡给客户,客户昨天拿过来说用不起,我给他换了一个,拿回去还不行。我叫客户把电脑报到我店里来,我测试正常没问题。然后客户抱回去还是不行,所以我只好上门去看看了。
在客户店里WIFI连了又断,断了又连,频率很高,大概一秒一次。客户的无线路由器是个水星的双天线,用的不是原装电源,是个5V800MA的电源。我怀疑路由器有问题,换了个斐讯的,结果是一直在获取网络地址,没法连上。于是我重装系统,这下可以正常的连接客户那个水星路由器,但是打不开网页,IP,DNS这些都有。换斐讯的,连不上。后来我又换了个磊科的无线网卡和腾达的无线路由器。现在的情况是有时候可以打开网页,有时候打开非常慢,不稳定,无线连接一直都是显示已连接上,不会断开。
还有需要补充一下的是,手机连接WIFI一直很正常,不会掉线。

网友:
自己顶一下,刚才客户还打电话催我过去看,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
谁来帮帮忙啊!我在线等着呢。

网友:
跟主板兼容不好

网友:
遇到过 改MAC地址后可以了  但隔不了多久又要改

网友:
这种问题感觉也好麻烦,还是得实地看到一个一个慢慢查呀。

网友:
好像是要重新启动  还远出场设置

网友:
试试用360自带的工具,把本机的所有网络设置全部重置一遍。

网友:
换个网线试试,还不好就换个主机试试么,看看到底是主机还是网的问题啊

网友(2014-09-22):
兄弟,路由器的电源貌似是9V,600mA的哦,你这个是不是电源用错了的关系?你反过来看看路由器反面的说明,我过去也碰到过,用了5V的电源,折腾了好久,后来突然发现电源电压不对,换了一个电源,好了,啥问题也没有,你换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
你所述的这种问题少见。
无非就是那几样东西,排查一下就完事了。

网友:
这种问题!路由器跟无线网卡多远距离!

网友:
你换个网卡试试  主板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4-10-26):
话个电源就好

网友:
就那几样东西,几根线,一个一个,一根一根地换,还查不到,才怪。

网友:
路由器 ,或者接收器 ,猫信号不稳定,线可以换来试试,以前遇到过测线仪 测是没有问题的,估计线老化或者进水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后来换条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