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小本U5A无1.5vS

楼主(2014-04-11):
本人 新手 !
一台老机ASUS u5a不触发,powrbnt_rsm#正常。桥无SUSC SUSB发出。就查SB供电

查SB 1.5vS供电无。 查到Q89 无1.5vO输出 ,电源管理IC24 27脚无驱动输出电压为0 想问下这是为什么 IC主供电VIN有19V 是不是要EN1开启才行啊  ?怎么修法这屋头绪
u

谢谢各位前辈!

华硕U5A_R20图纸 - 副本.pdf

网友A:
迅维这一期的远程班快开课了,赶紧报名吧。  好好学习下。  首先你这台机器不触发,  南桥的PWRBTN#正常, 无SLP_S4#, SLP_S3#,  你要查的南桥待机条件如下, 1,RTC电路。 2,RSMRST#。3,南桥的32.768KHZ时钟。 4. 南桥的待机电压。    你这里说的1.5V是S0电。并非ICH6需要的1.5V待机电压。+1.5VALWAYS为U62输出,  可能你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S5电,什么是S3电,什么是S0电。  介意你好好学习下。  报名帖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5408-1-1.html

网友:
要EN的,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这一期的远程班快开课了,赶紧报名吧。  好好学习下。  首先你这台机器不触发,  南桥的PWRBTN#正常,  ...

谢谢了 关心下

网友:
是的,仔细再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