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主板cpu和北桥无供电怎么修

楼主(2014-04-11):
请教高手指导。cpu和北桥供电  的 上管d极都有电压,但是g极都没电压。该怎么查? 谢谢

网友:
查PWM芯片。。。。。

网友:
自然是先修桥供电..一环扣一环..INTEL的桥供电没出来总线电压多半也不正常.那CPU电压就更加不用谈了..

网友:
先要测内存供电,桥供电正常没有,正常了在看一下有没有EN信号

网友:
先修北桥供电

网友:
场管的输入有电压看输出无电压测控制极,控制极有电压就换管子,控制极无电压就换控制芯片

网友:
先修北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