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出总线电压

楼主(2014-04-11):
求高手指点下啊 联想B460不出总线供电 u42的就是总线供电芯片 en来次南桥的PM_SLP_S3#   VDDP VDD都有5V 就是不出电压 芯片和MOS上下管都换了  把电杆桥起来一样不出电压 翘起来就不掉电了 前面的内存和显卡供电都出来了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
厉害学习了

89757A -2 淡定

网友:
路过;学习了;

wcqwyy -5 严禁灌水

网友A:
fb脚,反馈查了没有?

网友:
示波器看看呢  可能有帮助哦

网友:
可能已经出来了  表测不到而已哦

网友:
PWM电路不工作的原因:1先检查芯片工作条件(VIN VDD VDDP  BOOT REV)。2负载有没有短路。3反馈。4芯片本身或者MOS管。有示波器的话表笔按在下官G集开机,要是一次波形都没有,直接查芯片工作条件及芯片本身。要是有闪一次就没有了,查反馈BOOT MOS管等等。要是下官G集一直是5V电压说明保护了,查负载反馈MOS管等等

网友B:
把电感翘起来就不掉电?有待质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b脚,反馈查了没有?

谢谢你提醒  反馈的一个电容少了  不过我不知道 反馈一般有电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提醒  反馈的一个电容少了  不过我不知道 反馈一般有电压吗

当然有电压了,没有电压怎么反馈啊。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测量场管的G极,如果上管没有电压,而下管有电压,证明是芯片保护了,重点查输出和FB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有电压了,没有电压怎么反馈啊。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测量场管的G极,如果上管没有电压,而下管有电 ...

上下管 都没有电压 反馈没有电压  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当然有电压了,没有电压怎么反馈啊。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测量场管的G极,如果上管没有电压,而下管有电 ...

反馈电容C4掉了  我随便找一个上去 可以吗 还有那个30K电阻我换了一个40K的 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有电压了,没有电压怎么反馈啊。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测量场管的G极,如果上管没有电压,而下管有电 ...

这就是反馈部分的电容C4和电阻

网友E:
修好了没,芯片的条件PWN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反馈电容C4掉了  我随便找一个上去 可以吗 还有那个30K电阻我换了一个40K的 可以吗

电阻要换的话就两个一起换,只换一个会改变输出电压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没,芯片的条件PWN

没有好啊 无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阻要换的话就两个一起换,只换一个会改变输出电压值的.

我已经找到30的上去了 现在就是那个电容  是不是和普通的一样  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感翘起来就不掉电?有待质疑

正常现象的  把电感桥起来不掉电正常xiang

网友:
总线供电电感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
我晕了 看来你u怎么懂电路

网友:
v+ LDO5 升压C

网友:
你能说白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找到30的上去了 现在就是那个电容  是不是和普通的一样  我就不知道了

那个电容应该是延时作用,电压不出来跟它没有关系,你得测量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这个东西只要细心 把电路思路弄清楚了 一般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容应该是延时作用,电压不出来跟它没有关系,你得测量是不是保护了

上下管G级都没有电压   不过有时候能测有电压1.5v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下管G级都没有电压   不过有时候能测有电压1.5v出来

那就是芯片没有工作啊,你换过芯片了,有没有换过场管啊?如果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的话,就换场管试试看。

网友:
学习一下 真好啊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这样机器 问题不一样 单通

网友F:
修好了吗?让我们新手长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芯片没有工作啊,你换过芯片了,有没有换过场管啊?如果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的话,就换场管试试看 ...

换了  就是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吗?让我们新手长长见识。

没有啊 无奈啊

网友:
路过,学习了,高手就是高手!看来下去还得继续努力啊

网友:
好了没有,

网友(2014-07-19):
修好了吗?反馈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