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5寸液显黑屏怎么下手

楼主(2014-04-11):
接到一台惠普L1606a显示器,开机黑屏,上方有一两条细虚线,查屏·后背上工作电压,高压正常,由12V,25V电压,芯片不热,还能修么,以前都是白屏,这是黑屏,屏型号是LM150X08,换驱动板试过,故障不变
芯片
黑屏

网友:
用点屏工具测下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试过,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没有人帮个忙么,昨天发了个屏芯片,换下试试

网友:
用强光照射下屏?

网友:
背光正常,不需要强光,而且调节屏上的可调有明暗变化

网友:
就是屏上问题 点灯正常就是黑屏 但是上次没弄好,你换屏芯片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