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维修随记ASUS P5P41C不E0!

楼主(2014-04-11):
E0确定是不过内存,测量内存工作条件满足,只是SPD SCL和SPD SDA电压略有偏低只有3.1V左右!

根据维修ASUS的经验知道SCL和SPD会经过两个MOS转换而来并且一般设计在南桥傍边,打阻值确定就是南桥左边两个!测量它们的G极只有1.2左右!

很快找到了G极相连的822排阻,另一端12V!
更换822排阻后G极电压恢复正常!顺利跑码完成!

不错

网友:
怎么跑才是有显

网友A:
822的电阻是干什么的?南桥周围有好多个

网友:
、只是SPD SCL和SPD SDA电压略有偏低只有3.1V左右!
那正常应该是多少V

网友:
按着电压找的么?

网友:
内存的那两个信号是做什么的,内存不是就主供电和VTT上拉供电吗

网友(2014-05-16):
去掉三级管,直接接电阻行不行呢?

网友:
看的有点晕,楼主是说 SCL和SDA电压都是3.1V左右?还是SPD,SDA,SCL 都是3.1V左右? 根据维修ASUS的经验知道SCL和SPD会经过...

网友(2014-06-22):
一米八的小个子 -1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4-11):
楼主 好样的  佩服

网友:
不错的经验,谢谢楼主!!够细心!

网友:
版主的表不错啊,一看表就知道技术了,呵呵

网友:
3000的万用表,真舍得啊

网友:
楼主什么都会修,工控 手机 家电  电脑等等 太牛了  福禄克289 高大上   TL71表笔不好用吧

网友:
822的排阻图怎么没看到啊。。

网友:
楼主你那是什么万用表了

网友:
看上你的表了

网友:
前辈所有的帖子,我都看过了,很受启发!我跟我们宿舍其他人都推荐 看下你的帖子 ,技术达人,值得膜拜!

网友:
表好贵的

网友:
又是 822 排阻 惹的祸?

网友(2014-05-25):
哈哈 看了好几个822了

网友(2014-04-12):
这个例子中图的亮点是那支表啊,好贵的东东。

网友:
用那万用表真好

网友:
操  又是822

网友:
华硕常见822坏啊

网友:
台式主板不大会修..学学

网友:
我现在还是修一些简单的电路问题,复杂一些的修不了,真着急啊

网友:
楼主对供电布线有经验,经验决定了秒杀几率,又是华硕822,呵呵
同意楼主:
5.0
zq5482140a
同意楼主: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怎么那么容易坏

网友:
霸气侧漏 真见识了

网友:
想不通,为什么经常排阻坏,又不是发热元件
rocky123
估计是。我也碰到很多排阻坏
详情
zq5482140a
估计华硕这批的822质量不怎么好吧。。,

网友:
华硕882排阻坏得多

网友:
进口表的确是不错,,排阻都能测得出来

网友:
华硕822排阻 常坏
同意楼主:
5.0
zq5482140a
同意楼主:

网友:
华硕的排阻容易出问题,,822

网友:
楼主生意 不好吗?不修织机了?跑来修主板玩

网友:
楼主对3.1真敏感啊,要是我就得正常了,然后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很强大, 多学习下

网友:
都知道ASUS822排阻易坏,但知道坏哪个,才是关键

网友:
楼主,真的是什么都样样精通呢!

网友:
经验丰富,点一赞

网友:
华硕的好像822坏的也太多了吧,EC也有过对吧。

网友:
简直就是秒杀

网友:
看中了兄台的表。。。。

网友:
楼主好技术 这样是不是华硕主板的通病 很多华硕主板上电不跑码 或者掉电我基本修补出来 了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分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板可以说是通病

网友:
思路清晰,秒杀啊...

网友:
华硕的排阻还是这么容易坏

网友:
822排阻貌似记得老徐讲过

网友:
内存的spd电3.1还低,正常应该多少

网友:
看来排阻排容都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真心是坏的很多 ~~ 都快是通病了~~

网友:
822就是通病啊

网友:
偶尔公司来一台台机板都不知道怎么修 一点思路都没有 看你们修好像好简单啊 经验丰富之辈啊

网友:
775华硕通病

网友:
高手总是能无处不在,学习了

网友:
SPD SCL和SPD SDA 这几个的测量点是在内存条的小八角芯片上吗?
neco
在内存假负载上可以找到测试点,小八角芯片一般是产生基准电压作用。
详情

网友:
看来楼主对于华硕的822情有独钟,我还没遇到过,可能是我的技术太低了,貌似822坏的很多,听很多朋友提起过

网友:
这几天遇到好几台 P5KPL-AM 有复位不跑码!难搞的要死

网友:
怎么总是822坏

网友:
喜欢你的那个表 真土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的电阻是干什么的?南桥周围有好多个
限流的 稳定

网友:
为什么华硕板822排阻坏得多啊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真不错,看来真是工若善其实,必先利其器啊。

网友:
这这这。。。。3.1V偏低吗???我感觉差不多呀, 不过还是果断收藏了,遇到好几块这样的板子都没有修好过。

网友:
又是822排阻的事

网友:
华硕的我们直接找822换
坏的真不少哈

网友:
佩服LZ的细心,
我习惯性先满世界找华硕的点位图,不然拆桥跑线搞得人晕呼呼的

网友(2015-09-29):
請問故障原因是822阻值變大嗎?

网友:
SMBUS总线/    那个822坏了?  有位置号吗?

网友:
3.3V偏低引起的通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