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联想G450L开机不亮

楼主(2014-04-11):
拆开发现USB口连电了,吧USB口拆掉 为啥还是不亮呢

网友:
具体什么问题,,说详细点

网友:
现在是什么情况

网友:
刚入手的时候就是发现 USB口连电了  能开机但是不亮  拆开把USB口拆了  但还是不亮

网友:
查一下USB供电线路,上面有个供电芯片是不是也烧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无图无线路

网友:
让我给捣鼓坏了 开机都没反应了

网友:
电流在拆USB口前后有变化吗?

网友:
USB供电IC也有问题

网友:
USB接口问题会导致不显示?

网友:
怎么能导致鼓包呢,楼主太不小心了。

网友:
技术要加强啊我也是技术还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