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2330V+电源灯不停闪烁

楼主(2014-04-11):
今天收到一台AOC2330V+显示器,拿来的时候说是黑屏没显示,试机后发现接VGA正常,DVI无显示,拆机后什么都没动,装上后显示器电源灯不停闪,屏是黑的。用通用高压板测试,灯管正常,把驱动板的OFF/ON挑开后接电源灯正常,但还是黑屏,我猜应该是驱动板坏了。
我是新手,弱弱的问一句,手上没有同样的显示器试,其它显示器的电源板能接在这个上面试试看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
看输出电压一样不,一般电源板可以试试

网友:
电源板 满足供电条件就好

网友:
原装电源板上只有5V,我把5V和地线接过去再把开关信号接过去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可以用,这种情况一般都不是电源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