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原因!!路由器连到猫上过几分钟就掉线

楼主(2014-04-11):
路由器连到猫上过几分钟就掉线,连续换了三个路由器现象一样,直接接到猫上没问题。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换了个猫就好,你应该也是猫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固定的IP地址上网 如果是的话DNS服务器的备用地址也得填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换了个猫就好,你应该也是猫的问题

没猫的,移动宽带,后来我让客户打10086客服,应该就是网络问题。后来没找我,应该好了。

网友:
移动服务器不稳定。

网友:
我遇到一次是自动获取ip会掉,改为固定ip就好了

网友:
把ip给他们分配一下,估计就好了 不行换个猫试试

网友:
要是移动宽带,可以讲主机的mac地址克隆到路由器里,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