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来看看吧......!!!

楼主(2014-04-11):
帮我分析一下,不胜感激。C2是自举升压电容利用叠加使BOOT电路为高电平。问题是C2的充电电压来自Q1的S脚吗?C2在充电(不是放电哦!)它的另一同样是正极吗?怎么充电?

网友A: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自举!利用PWM产生的方波与主供电叠加达到升压的效果!他严格来说不是充电过程,而是通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自举!利用PWM产生的方波与主供电叠加达到升压的效果!他严格来说不是充电过程,而是通交 ...

老师能详细讲一下吗,麻烦你了!你看到我的标记了吗,我的理解是错误的吗?

网友:
我已经理解C2的作用和开关控制叠加原理,我的问题是C2的电荷从哪来的?如何充进去的?

网友:
这个是自举升压电路 当下管导通时 他才充电 当下管关闭时 他瞬间 产生反向电压 从BOOT进去 从UGATE出来 加强上管的导通 使它开启更稳定

网友B:
电容上端有5V,下端来自S极,LGATE高低高变化,相应的Q2 S极也高低高变化。
这种电容不分正负极的
自举升压,月饼老师有讲过,我都记不清楚了,大概说一下。
LGATE,因为怕电压不够,不足以完全导通Q1DS极。所以还得升压一下,具体看这个芯片内部图:

BOOT是怎么升压的呢,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比如C2上端是5V,下端是0V,如果这时候下端变成5V了,那么相应的上端就会变成10V。因为不能突变,总是得保持一样的压差,所以就升压了。
Q2极输出的是高低高波形,也就是0V,5V,0V,5V的变化。
这样电容上端就是5V,10V,5V10V,取其折中7.5V。这样就升压了。

要是不理解还是看一下那个教程吧,讲的很好图文并茂。月饼老师的

网友(点评):
谢谢!是你让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上端有5V,下端来自S极,LGATE高低高变化,相应的Q2 S极也高低高变化。
这种电容不分正负极的
自举升 ...

太感谢了!!我明白了!!请问老师您还有月饼老师的这一段教程吗,我想更深的了解一下,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