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少一路CPU供电,求高手

楼主(2014-04-11):
刚接一台,少一路CPU供电, 一脚5V,二脚5V,三脚5V,四脚5V,其余一点电压都没有。此芯片换过。电流跟亮机跑的差不多。。求高手,求思路。有修过的给个经验。

网友:
感觉第二脚脚位电压应该不正常,正常电压是多少呢?CPU管理也换过的

网友:
CPU,和桥吧

网友A:
这是集显电压?是的话自检之后才会出来,

网友:
最好有示波器测一下PWM脉冲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B:
开启都有了

换PU44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都有了

换PU4405

换过了,就连上下管都换过了,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集显电压?是的话自检之后才会出来,

你说这个倒是有可能,这自检工作条件要求什么啊、》

网友:
已经修复,谢谢各位,还是PU4405坏的,换了两个不行。结果从别的板子调了一个配件,电压出来了,0.93V.电流跟原故障一样,换了U,亮机了。

网友C:
看看这个,是不是有问题,修好了告诉我一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是不是有问题,修好了告诉我一声啊!

告诉你什么?

网友:
这机器出现待机电流偏大0.15-0.3 左右,拆下PU4401后待机正常,换了PU4405 和PU4401都要一起换

网友D:
这个电压出来是在CPU捡到内存之后,所以不跑吗这个电压是不会出来的,你换U 能好 是可以想的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压出来是在CPU捡到内存之后,所以不跑吗这个电压是不会出来的,你换U 能好 是可以想的通的

这个电压期初是没有的,刚开始什么问题我不知的,到我收已经好几波了。来时无压。

网友(2014-07-13):
在跑码过了内存以后,CPU再次发出SVID信号开启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