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M3A78OM 电池自动耗电不跑码。

楼主(2014-04-11):
联想主板M3A78OM
开机不跑码, 换电池后正常,但是放一段时间,电池3.3V 就一点点的没有了 ,最后2.3V,又不跑吗了,
机器电池没电会跑码,这个正常,  但是电池为什么会自动耗电,  这个有问题  , 这么板子没图纸
说下维修思路吧,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会造成不跑码

网友:
有管子击穿了对地了吧,AMD的CMOS电池故障会出现很多奇怪的现象

网友:
电池3.3V是给EC和南桥 供电的 保存BIOS信息了 他可能有电短路 导致电池没电

网友:
电池电量消耗过快,思路电池的负载,及供电电路上的元件,如电容漏电等。具体还要逐步检查,也可试着拆下写该电路上的小电容试试。望楼主能修好。

网友:
可能有电容漏电或有元件短路,你再查查吧

网友:
可能有电容漏电,或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