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65 不触发 LA-5753P

楼主(2014-04-11):
  联想 Z465   LA-5753P
待机0.1A    不能触发     触发法,摸到EC 发烫,测power 开关那里电压   17V左右, 由此判断EC不工作,注:《EC没有发出EC_ON   51_0N#  拉低,》所以是17V,换个EC 好了,能触发。   待机0.05  网卡灯待机时候一直亮,肯定不对,测  网桥对地阻值,发现对地短路. 拆掉 网卡,网桥不短路了。 上电触发   没有跳变,  北桥取下来植球 OK, 进系统发现没有声音,驱动能安装上,小喇叭打叉,耳机插入也没有反应,拆机测 供电3V,5V,2.3V基准电压也有,开启新号也有, 4个数据也都有2.4V 的电压,给喇叭,这4个是运放放大器,由此判断声卡坏,换上网卡,声卡进入系统能认到驱动了,搞定!

这么晚了才忙好,现在附上图纸一份多谢大家的支持

联想G465 Z465 G550 NAWE5_LA-5753P-R20-0518A.pdf

图纸一份

网友:
从机器坏的现象来看是雷击的吧

网友:
楼主行如流水啊

网友A:
就是那里上电电流不跳变马上区北桥重置,为什么这么果断

网友:
客户怎么说的?怎么造成这么多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里上电电流不跳变马上区北桥重置,为什么这么果断

AMD芯片组,网卡归北桥了,但如果打雷的话,还是挂的多

网友:
看文字确实很简单 不过修起来需要好多技术的
要是我修 估计会换北桥

网友(点评):
我也回换,看损坏程度肯定是雷击机!重植应该是徒劳无功!

网友:
这么多问题。。。难修

网友:
补充一下哦,这个板子之前拿过来就是一个裸板,我修的是同行的机子,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拿过来看了一会儿就开始修了!

网友B:
SW1那里的17V 从哪里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W1那里的17V 从哪里来的?

51_ON   给的,51_ON 是公共点电压经过一个MOS管转换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_ON   给的,51_ON 是公共点电压经过一个MOS管转换过来的

我也怎么想

网友:
是的,估计累劫

网友:
一波三折呀,楼主很淡定的搞定。

网友:
你的北桥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雷击了应该换啊,没明白为什么重植北桥

网友:
怎么看楼主修电脑咋这么简单呢,这样多的问题都能搞定啊,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需要耐心啊!维修是门艺术!需要你的耐心

网友:
看了个构架    网卡归北桥管了

网友:
楼主历害,我几时有你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