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3000 2.4 中,在设置中,设置了ATA1,但是ATA1 ...
求助:PC3000 2.4 中,在设置中,设置了ATA1,但是ATA1 的电源输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4-11):
PC3000 2.4 中,在设置中,设置了ATA1,但是ATA1 的电源输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那ATA1 怎么输不出电源?就是一点电源开关,电源老是从ATA0默认输出。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求助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不影响使用。

网友:
罗老师:但我在用DE 时,ATA1 没有电源输出,会很麻烦的。 有没有方法,让ATA0 与ATA1同时输出电源?

网友:
按F11看看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