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USB接口用在哪里的,我有几百个全新的。

楼主(2014-04-11):
我感觉像是苹果设备上面的,我有几百个全新的,谁要加QQ:408748346  电话15995463682

网友:
没见过这种东东

网友A:
手机扫一下上边的编码试试

网友B:
你那里来的啊??

徐州海云弯不张 -4 严禁灌水

网友:
看着像转接口,另一边应该少个miniusb或是别的接口,焊上一个试试吧。

网友:
像是充电宝上的

网友:
USB   3.0的???

网友:
读卡器半成品?

网友:
看胶头像是苹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里来的啊??

别人公司带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扫一下上边的编码试试

扫描了应该是工厂自己内部的二维码 没用

网友:
现在有一种插座上面带的有可以给USB设备充电用的接口,你可以找一个拆开来看看是不是这种

网友:
有点像苹果的哈

网友:
上面有个芯片,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