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通病烧IC

楼主(2014-04-11):
今天收到一台刚过保不久的联想B470E,拆开C壳就发现有一个CPU供电芯片烧坏了。上面写着ALK,上了一下淘宝,结果会是怎么样。找不到晕呀。没有图纸高手们看看这主板还有得救没。有图纸的发一份呀,谢谢啦!

网友(点评):
淘宝搜索ALX。

网友:
你能拍的再模糊点吗?

网友:
这种貌似有图吧。叫什么LA46. 前2天还修了个。主板坏 烧铁壳  .CPU 蓝屏

网友:
联想B470图纸_笔记本图纸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0866  论坛找的。看看这个图对不对

网友:
有图 就可查出来了

网友:
这铁壳不好弄,

网友:
我才换了一个,手上还有两个。。。淘宝上有卖的。2.5元一个。。。NCP5911MNTBG-GP

网友:
是哪个 6脚的吧

网友:
后面查了一下可以找得到。是NCP5911.有修过的同行没,能修好不都烧这么黑了。明天定个芯片过来换试试,不知6721会不会坏

网友:
还修它干什么呢  万一再来个板层短路 那不完了

网友:
料板上有的

网友:
8条腿的NCP5911  ,估计焊盘也烧掉了吧,老实的补线吧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在就是楼上说的那个5911的

网友:
遇到过我都是找料板拆下来的

网友:
我也没看出来。我们这都的是南北桥的问题

网友:
看来要考虑换板了,烧得厉害呀

网友:
这个真技术类活了——,、、楼主搞定没

网友:
这个小芯片能订到的,上官用普通的场馆该上就行,下管不用动,下管一般不坏

网友:
是PU4405 吧。要和PU4401一起换一般都能好

网友:
我手上有同样的机器  静等楼主佳音

网友:
现在的图纸越来越不好找

网友:
我有一台和楼主一样,结果换了,电压都正常,电流停正0.90,是不是CPU也烧坏了啊

网友:
u也坏了,前几天我修一个b470,也是这东西,换完铁壳和一个小8脚,原来是不进系统和pe,弄完装不了win7.只能装xp,无线网卡也驱动不上。换了cpu能装上win7了。wifi还是不行,最后说服客户用xp外插usb wifi,郁闷极了。这种铁壳的东西太坑人了,不如8脚的那种

网友:
现在就在修   有个电压没有  怎么搞啊

网友:
说到这才神奇,我修一台B470,一样烧掉连CPU一起挂了,修好后用B960可开机看到画面,用I3 I5的CPU还都开不了机,还真的不知道要修哪里了

网友:
昨晚才修好了一台,铁壳子的管短路了,通病啊

网友:
B系类的真垃圾  手上有一台加电无显 郁闷 不知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