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音箱 小修

楼主(2014-04-11):
  客户送修一个充电音响问题是  直接插220V 能响  拔掉220V 用12V 电池 只有电源指示灯 但不出声 拆机 发现 线路烧断直接接线 故障依旧 跑线路得知 这跳线路是直接 通往一个转换电路的  是什么电路呢   看线路得知功放电路是 220V 经变压器出来两个交流电压经整流成正负电压供给功放电路的  那么电池供电的时候 是用的另外一个功放电路么 看板子布局不像 难道要用两个电池提供正负电源 (这个不靠谱)跑线路得知烧断的这根线供到了一个继电器 继电器出来供到了 一个大绕线电感 电感两根粗线一根正绕一根反绕 分别接了两个MOS管 对面还有一个中间抽头绕组 一看 明白了 这里有个转换电路  将12  供给电感 调整出交流的电压经中间抽头接地 整流出分别一个正负电源  一下就明白了  问题迎刃而解  找电池供电时的  是否有电源转换 输出 经测量继电器没有吸合导致没有12供到准换电路   查继电器线圈供电正常 测线圈阻值无穷大 直接拆了 我擦 继电器都烧塌了  考虑到电池供电与220输出所得电没有直接联系 想直接连 又担心与电池充电电路冲突 遂直接加了一个 PNP 半桥 测试OK   (客户在等取机所以没多拍照只拍了一张) 测试声音效果还不错  后面再百度查到这个 单电源转双电源电路发现  这个电路设计的挺不错的  特传上来供大家研究研究

外形图类似 并非本机 图片来自 百度

网友A:
烧毁的徐电器拍个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毁的徐电器拍个看看啊。

  继电器直接给扔了  没图了

网友:
你是直接改装了下对吧

网友:
算不上改 就是把保护功能去掉直接硬接

网友:
楼主有电路基础做什么事都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