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isl6223a cpu供电芯片必须满足哪些条件en才出来?

楼主(2014-04-11):
请教一下各位isl6223a cpu供电芯片要满足哪些条件en才出来?.....................拜托了、、、

网友: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INTEL芯片 VTTPWRGD,AMD 芯片组CPUVDD_EN我也是新手 ,很多页

网友A:
必须要总线电压产生以后.送给CPU产生2个电压VTTCPU_R /L ..返回给总线转换传输VTTPWRGD.就是E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总线电压产生以后.送给CPU产生2个电压VTTCPU_R /L ..返回给总线转换传输VTTPWRGD.就是EN了

非常感谢    我试试

网友: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INTEL芯片 VTTPWRGD,AMD 芯片组CPUVDD_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