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那个点是AY11

楼主(2014-04-11):
大家帮忙看一下,那一个点是AY11 谢谢了

网友A:
按顺序排吧,你看一下连到那一个点,然后在这AY11附近找

网友(点评):
关键就是不知道那一个点呀,怎么找。能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顺序排吧,你看一下连到那一个点,然后在这AY11附近找

关键就是不知道那一个点呀,怎么找。能说一下吗

网友:
找个图纸,看这个点连到哪个元器件,就好办了,不行的话,只能一排排数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