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电感数值

楼主(2014-04-11):
今天接一个二修B470,打开一看铁壳改成了普通上下管,样子改得比较郁闷,拆掉,空打PU4313所在的 G脚S脚阻值,短路,不对啊。。这拆了还短。。查一下NCP5911MNTBG-GP,7脚,8脚短路,摘掉后,不短,换后,上电,有时跑0.7不动,有时跑0.9不动,(可能是风扇转跟不转有关)
有想刷BIOS的冲动,想想可能CPU坏了,因为上管短有可能坏U,换后,一切正常。顺便把各大电感值留了一份,虽然可能没什么用,但以后查起来大概有个数:PL4601->364   PL4401->16  PL4302->16   PL4301->16  PL9201->9  PL4801->72  PL4501->39   PL4001->506   PL4101->151   PL4102->151

网友:
真要命,联想二代的笔记本坏这个小铁壳,U一般都坏了,用户的维修费直线上升

网友:
同意楼上 基本这个龟壳击穿的,cpu能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很小 就算能亮 也有问题,比如卡logo 进系统黑屏 ,尤其是最下面那个龟壳,cpu必挂

网友:
是的,前两天就碰到了一台V470,就是这个上管龟壳及供电芯片烧了,导致CPU挂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